关于比例多路阀上节流阀,看社友们有趣的讨论

楼主(2013-11-06):
看到近日在坛里讨论关于负载敏感多路阀定差减压阀上的节流阀的问题,很有趣,摘录供分享。

靠自己网友:为啥减压阀的泄露油上面还有一个节流阀,搞不懂

zhuxiaohua大侠:
我来说几句:
1.从图形上看,可以理解是节流阀,在我们液压系统中,我们常常称为节流子。
2.就在你图中,这个节流子主要控制调压时,压力冲击和波动。
3.你在液压系统中,要注意,这种节流通径大小一般是要靠计算和现场调试出来。在装配中千万不要搞错节流孔径的大小。

xls63大侠:
大侠,没细看和分析你的系统。但一般这种东西类似于固定节流孔。又叫阻尼孔,用于抗干涉及压力冲击。
结构一般是在螺钉上钻个小孔或在螺纹上拉条槽。再安装在阀块上。
从控制角度来说,普通节流阀传递函数是一个放大环节 和一个惯性环节组成。
惯性环节对高频干扰有过滤作用,当系统中出现高于节流阀固有角频率的压力波动时,节流阀的输出对它不作反应。所以节流阀有制止高频脉动作用。
惯性环节有时间常数,要使输出达到一定幅值需一段时间,所以节流阀对系统的阶跃输入有滞迟作用。所以节流阀能缓和冲击。
这个就是原因是了。

gaokang大侠:

这个不是泄露油,这里的减压阀在多路阀里面叫二通流量阀,起压力补偿作用,保证多路阀进出口压差恒定,这个歌节流阀不是在泄露油上面,这是控制油口,起的作用就是7楼说的,压力脉动,缓冲

这是典型的负载敏感手动、电液比例多路阀,二通直通式定差减压阀装在换向阀P口进口侧。节流阀在这里防止负载口流量过大对定差减压阀引起的冲击,起缓冲作用。当多个工作片阀同时工作时,负载压力传至该阀的弹簧侧。此时,工作阀片功能等同于串连流量控制阀,在该阀的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阀口开度成比例,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
你说节流阀泄油,有一定道理。但要说明其作用得对原理图详细分析。
该比例多路阀Y型机能,注意:在Y型线和2个箭头线左侧都有个小直角。
1,滑阀中位时,C1,C2口与油箱连通,节流阀虚线经小直角与Y口连通,液压油泄油至油箱。此时液压机构两腔和减压阀弹簧腔泄油回油箱。
2,滑阀换向时,P口与C1或C2连通驱动液压机构,此时C1口或C口的负载压力有一路经箭头线小直角与节流阀虚线连通,将液压机构负载压力经节流阀传至定差减压阀的弹簧腔,保持减压阀进出口压差恒定,滑阀阀口开度与流量成线性关系;负载压力另一路经梭阀(LS负载敏感网络)传至进口阀片定差溢流阀的弹簧腔。

网友:
最后一个绿色灰字的评论看不到字,请楼主调整颜色,两位大侠说的都很好,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学习ing。

网友(点评):
可以看见字呀,刚看完后顺着就看见你这帖子。 ^_^

网友(点评):
忘了说方法了,你将那段文字给反白就成了,很简单的说,就只是动动手指头。

网友(点评):
已经修改。

网友(点评):
额 ,忘了这茬了。

网友:
嗯,专业精湛!

网友:
都是专业回答,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学到了不少

楼主:
再补充一张“靠自己”的提供的很详细的负载敏感多路阀的液压原理图,就更清楚了。
这是典型的负载敏感手动、电液比例多路阀,二通直通式定差减压阀装在换向阀P口进口侧。节流阀在这里防止负载口流量过大对定差减压阀引起的冲击,起缓冲作用。当多个工作片阀同时工作时,负载压力传至该阀的弹簧侧。此时,工作阀片功能等同于串连流量控制阀,在该阀的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阀口开度成比例,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
右侧第一个换向阀为先导驱动比例换向阀,右侧有两个比例减压阀,先导控制油经比例减压阀调节换向阀滑阀端面的压力,实现换向和流量的比例调节, 换向阀滑阀行程与先导压力呈线性关系。该阀为三通常闭比例减压阀,断电时PP口先导油路封闭,断开控制油路,此时滑阀两侧弹簧腔油路经三通减压阀泄油至油箱,这样,滑阀弹簧腔压力为零,在两侧弹簧作用下保持在中位。
左侧两个换向阀也是先导驱动换向阀,是开关换向阀,但原理同右侧比例换向阀相同,简化了。
该比例多路阀Y型机能,注意:在Y型线和2个箭头线左侧都有个小直角。
1,滑阀中位时,C1,C2口与油箱连通,节流阀虚线经小直角与Y口连通,液压油泄油至油箱。此时液压机构两腔和减压阀弹簧腔泄油回油箱。
2,滑阀换向时,P口与C1或C2连通驱动液压机构,此时C1口或C口的负载压力有一路经箭头线小直角与节流阀虚线连通,将液压机构负载压力经节流阀传至定差减压阀的弹簧腔,保持减压阀进出口压差恒定,滑阀阀口开度与流量成线性关系;负载压力另一路经梭阀(LS负载敏感网络)传至进口阀片压力补偿阀的弹簧腔  (在右侧溢流阀 上方) 。

网友:
解释的好详细,真受教。我刚毕业参加工作。以后还希望和你多多交流。请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谢谢你提供的图纸和资料,让我们能更多了解负载敏感比例多路换向阀,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
解释很详细,我这菜鸟还是很难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