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张紧装置,它如何调整张紧?

楼主(2013-11-06):
大家给看看这是什么张紧装置?用于同步带张紧。求大牛指导!!以及它如何调整张紧??先谢谢了。

同步带张紧装置

同步带张紧装置

网友:
看图就是张紧轮,通过调整张紧轮支架的角度改变张紧轮的位置来调节张紧力。

网友(点评):
大侠 它是一个轴形的,旋转的话,无法调节张紧力吧?难道是轴可以摆动??

网友(点评):
应该是可以上下调整轴我用的时候是这样的,楼主照片不是很清楚或者整体上下调整。

网友(点评):
旋转轴和张紧轮的轴应该不是同心的,调整方法的话可以找一下有没有调整螺栓什么的

网友:
旋转

网友(点评):
还望大侠明示!

网友(点评):
采用橡胶弹簧张紧怎么样?有用过不

网友:
多看看  看不懂拆下~

网友:
没看出可调的?

网友:
张紧轮,应该是通过改变张紧轮的角度来实现调整松紧。

网友:
看图,主动轮和从动轮都是固定死的,张紧轮好像也是,难道张紧轮轴是偏心轴?或者固定张紧轮的地方仔细看看,是不是可调的

网友:
张紧轮设置成偏心轴,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重力调节:受力大时压紧,受力小时松开。图上没有表现出来。

网友(点评):
大侠 张紧装置感觉不是很重呀!如何采用重力调节

网友:
可旋转调节,根据距离同步轮远近进行张紧。

网友:
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上下肯定是无法移动了 估计是通过旋转来改变张紧轮轴的纵向距离来调整张紧力度

网友:
一张图 看不出来什么 ,只能猜了,大家都猜得差不多了,你多上几张不同角度的图吧

网友(点评):
对不住了!

网友:
通过不同在皮带不同的位置调节,在皮带中间位置时张紧力最小,要靠近边缘,张紧力越大,通过三角形边长原理可以得到该结论

网友:
轴前面是不是有个螺钉压着压盖的,有的话估计是偏心轴,不过偏心轴调节量很小,它这个结构可能不合理,你根据实际情况再设计一种得了,干嘛非得山寨

网友(点评):
这是国外的成型产品 故而 要先搞明白 然后在做合理设计。所以想先山寨一下

网友(点评):
大侠 你看他像不像橡胶弹簧张紧!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可不可以拆啊

网友:
要么不能调节,要么是个偏心轮。

网友(点评):
张紧是必须的!

网友:
应该焊死了吧?

网友:
应该是调节同步轮吧!

网友(点评):
一边是个大电机,一边是个长轴传动,不好调呀!关键是它已经有个张紧轮了,调节同步轮就些冗余了!

网友:
谁说张紧就一定要可调的。。。

网友(点评):
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期待你的留言呀!

网友:
自动调整?

网友:
通过旋转来改变张紧轮轴的纵向距离来调整张紧力度

网友(点评):
大侠有这个东东的样本不?

网友A:
偏心轴或者旋转张紧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什么地方能看见偏心轴呢??

网友:
可能还安装了拉簧做预紧用来做自动调整吧,不可能就是死的固定一个位置,考虑运行时间久了以及气温变化的热胀冷缩。

网友(点评):
不知仁兄:有什么具体的结构不?

网友(点评):
抱歉,手头没有,只是见过加拉簧自动调整预紧的

网友B:
皮带自动张紧轮装置,内装弹簧例子

皮带自动张紧轮装置,内装扭簧例子

网友(点评):
前3张图片能明白,最后一张不理解?图中显示张紧轮是一个轮??不是两个轴!

网友(点评):
这个东东咨询了一些厂家多是用于汽车发动机的,没有用于工业的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自动张紧轮装置,内装弹簧例子

大侠 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点评):
自动张紧轮装置,内装扭簧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心轴或者旋转张紧座

安装压轮的轴!偏心的地方可以在轴的里面一端,压轮与偏心轴通过轴承连接,工作的时候偏心轴的角度是事先调节好的,再锁紧不动,设计的时候偏心量可以通过同步带的长度和轴间距模拟出来。
方法很多,做这种东西也就是看那个方便,以及和以前设计的通用性。

网友:
同步带买长了,就加了一个涨紧,经常这么干

网友:
是张紧机构的一种以前见过   就是靠旋转调张紧力的        位置定好以后固定方式 不好  我以前做是用的配重   效果很好

网友(点评):
不知大侠是在什么样本上选型的,我也想用个一样的呀!性能可能不太好,但结构很紧凑呀!

网友:
感觉是偏心轴调节

网友(2020-02-11):
貌似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