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如何校核垂直度

楼主(2013-11-06):
RT,
X轴和Y轴的垂直度,在装配的时候,如何调

网友:
拿个表打下行不?

网友:
台面上水平放一个直角规,精度高一点的,把表固定在主轴上,然后先走x,调整直角规没有跳动,然后再走y方向,需要慢慢调的

网友:
去看看

GBT 21948.2-2008  数控升降台铣床检验条件

检验标准和手法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