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还是接近开关问题

楼主(2013-11-06):
请教,我把接近开关(两线制)dc24v串联用,用三个串联继电器工作,串联第四个的时候继电器就不工作了,接近开关指示灯都亮呢?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串联的太多,电量不足啊

网友:
接近开关控制一个继电器,在用第一个继电器控制其他继电器。

网友:
用三线制,

网友:
请指示有什么实用?接近开关不便宜的。

网友:
海德汉系统大全中文

网友:
接近开关串联,把继电器并联就好了

网友:
串联多压降多,电压不够驱动继电器线圈,改为每个开关控制一个继电器,继电器触点串联

网友(2014-04-09):
先试试是不是电力不足  然后再排查

网友:
串联电压降,导致电压降低。

网友:
压价格太多,电压不足

网友(2014-11-17):
上海信吕接近开关不错

网友:
电压不够驱动继电器线圈

网友:
上海信吕接近开关挺好的,我们厂一年要用2000多个,都是他们的

网友:
电压不够了,一般建议最多串联两个

网友:
这样做有实际的好处吗,

网友:
串联的太多电压不够了

网友:
压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