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屏幕为什么只显一半呀

楼主(2013-11-06):
KND数控系统,型号K90Ti。关机后再开机症状消失。

网友:
液晶屏的连接纸排线接触不良造成。

楼主:
液晶屏的连接纸排线接触不良造成。

谢谢杨大侠指教。

网友:
难道是显卡不好了?

楼主:
难道是显卡不好了?

出现过几次,关机再开就好,系统内部不太了解。

网友:
估计是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