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里的cad插件——机械零件设计计算软件

楼主(2013-11-06):
我用的2007,装上这个软件后线条有些乱,有些地方太粗了,调用一个标准件,图层自动生成一个,也比较乱。用过的请指教,是不是这个插件相对于2007不兼容的缘故

网友A:
线的粗可能是你打开了下面的“显示线粗”的命令了。关于图层自动生成的问题你可以先把插件放在另建一个cad文件里面然后把它转成“块”的形式,再在插入到你需要的cad文件里面去。就是有点麻烦,试试吧。要么就用三维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的粗可能是你打开了下面的“显示线粗”的命令了。关于图层自动生成的问题你可以先把插件放在另建一个cad文 ...

没用显示粗线额,掉出来就是那么粗,然后线条的线宽是默认值,而且线条还伸出来了,没有完全合上

网友(点评):
调出来后再关掉粗线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用显示粗线额,掉出来就是那么粗,然后线条的线宽是默认值,而且线条还伸出来了,没有完全合上

粗线关闭了,没用

网友(点评):
插件生成的图是不是块的形式?是的话在块编辑里面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粗线关闭了,没用

不是块的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块的形式

那你插件插入的图中的粗线是用的多义线(PL),先选中那条粗线(或者双击),选线宽(W),改成0(或其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