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机洗10mm玻璃断面处吸水吸不干净怎么办?

楼主(2013-11-06):
清洗机洗10mm玻璃断面处吸水吸不干净怎么办,有两道风刀,谁有经验

网友:
说清楚点!

网友(2014-11-01):
放慢速度,调整风刀角度试试

网友:
将下风刀风口调整到超过上风刀风口1-3mm,如图

网友(2015-01-13):
试过了吗?应该效果不好,容易在下边缘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