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换向阀的选型

楼主(2013-11-06):
  我想把铣床上的平头虎钳改成液压的,买的太贵自己改,50*50的液压缸,在选换向阀时难住了。
      请教各位老师,有什么型号的比较合适,要求物美价廉,能够伸缩液压缸就好。
(手动,电动,气动都可以)

网友A:
不产生泄漏的话可以以手动泵带动,有a、b缸进出口的可以用手动泵上带有换向阀的。电动的泵可以用手动泵上的换向阀、电磁球阀。压力在16——40mpa范围内调整。

网友:
做个简单的液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产生泄漏的话可以以手动泵带动,有a、b缸进出口的可以用手动泵上带有换向阀的。电动的泵可以用手动泵上的 ...

我需要阀的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产生泄漏的话可以以手动泵带动,有a、b缸进出口的可以用手动泵上带有换向阀的。电动的泵可以用手动泵上的 ...

我需要阀的型号

网友:
给的条件太少了,阀是要电动的还是手动的,压力要多少,是否需要锁紧等等。

网友(2018-09-17):
建议手动换向阀4WM6J50B/+液压锁Z2S6使用(华德液压阀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