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硬质合金在制作刀具过程中,需要热处理吗?

楼主(2013-11-06):
若需要热处理,是如何进行的。

网友:
整硬的不需要,焊接的需要。

网友:
涂层中的高温涂层,,可以算作”热处理“么

网友:
钨钢硬质合金在制作过程中有 烧结 的工艺,之后才是俺们常见的钨钢料。

钨钢料一般是无需再热处理。

网友:
粉末冶金,没有分子结构相的变化,不能热处理吧。

  但是高温能使粉末晶粒过大,产生过烧!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钨钢硬质合金  和我们所用的WC-Co 和WC-Ti-Co 硬质合金是否有区别···我们是做石油管螺纹刀具的···我们刀具是不会热处理的···但是会做表面涂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