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内螺纹

楼主(2013-11-06):
现有一零件外径为25长度为10公分,需要在内螺纹直径为16,深度为30,由于要经常使用到,用什么方法简单呢?多谢

网友:
手工攻丝,再快点就用气动攻丝机。

网友(点评):
多少钱一台

网友A:
和台钻一样的丝攻机,3---5秒一个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台钻一样的丝攻机,3---5秒一个的速度

谢谢,能提供下具体的型号 品牌吗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提供下具体的型号 品牌吗  多谢

这个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