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小测试

楼主(2013-11-06):
不通过计算,怎样画出该图?

网友A:
用SW应该很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W应该很快吧!

正解!

网友B:
a=21.64
b=129.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a=21.64
b=129.78

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画出来的?

这?? 回去多翻翻书。。很基础的草绘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 回去多翻翻书。。很基础的草绘技能。

好吧,可不可以给点提示?

网友(点评):
他用的sw,所以很简单,约束就行了,但是楼主指明用cad,那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可不可以给点提示?

就没有更巧妙的方式了吗?

网友C:
用SW草绘很简单的,用CAD就困难喽

网友:
是用的约束功能了吧,CAD没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SW草绘很简单的,用CAD就困难喽

刚才试了一下,原来CAD也可以简单的完成啊

网友:
现在还用CAD搞机械设计个人觉得太落伍了,只代表本人愚见。

网友(点评):
你做过机械设计吗?

网友(点评):
真的是愚见!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刺痛CAD高手的心了。在这个汽车的年代,单车骑得再好该用汽车的时候还是要用汽车啊!

网友(点评):
真是愚见....

网友:
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提高自身水平,画出来的人应该分享绘图经验,不是在显示高人一等,个人愚见

网友D:
可以算出来啊设夹角为2a,圆半径为r
4r*sina+r=100/2
4r*cosa+2r=40

网友:
cad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算出来啊设夹角为2a,圆半径为r
4r*sina+r=100/2
4r*cosa+2r=40

请看清题目!

网友(点评):
题目没说不允许计算啊,画图很多都需要计算的吧,当然我的字母用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看清题目!

就算可以计算,那算出来的也是一个近似数

网友E:
看图不多说了

网友:
用约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不多说了

说白了还是得计算

网友(点评):
不要计算

网友:
感觉CAD里面的约束没有SW的用着简单

网友:
斜边 4a
两条直角边 40-2a及 50-a
用勾股定理吧,初中的知识。。。。。。。。

网友:
用ProE画,很容易出来;

网友:
到底怎么画吗?要有始有终,怎么不揭晓答案呢?

网友(点评):
缩放就可以了

网友:
约束的相切和共线就好了,用CAD就难了

网友(点评):
没错!约束5个圆相等相切共线!

网友:
先画矩形,然后中间那个圆,然后左右两个圆,连接圆形,画剩下两个

网友F:
cad怎么画?求大虾指教了,其他软件可以用约束就简单了,但是cad真心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cad怎么画?求大虾指教了,其他软件可以用约束就简单了,但是cad真心不会……

参数化里面也可以选择约束

网友:
这个用CAD画的好纠结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能约束就太好画了,就是想知道只用cad的原始画法能不能画出来……

网友:
约束画一下

网友:
嗯 。。。临时用sw做了一个  挺简单的  如果用CAD 就不知道啦  估计不太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a=21.64
b=129.78

very essy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可不可以给点提示?

proE也可以啊利用 草绘 约束

网友:
三维软件很快就能做出来吧···

网友:
先做(40-2R)*(100-2R)的矩形.然后把上边取中点,用这个中点和下边两角点为圆心画半径为R的圆,
连接该中点与下边两角点形成两线段,再取这两线段的中点,为圆心做R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约束就太好画了,就是想知道只用cad的原始画法能不能画出来……

利用缩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