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和步进电机选取中加速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3-11-06):
伺服和步进电机选取中加速时间为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扭矩和速度怎么选择(或设定)。伺服电机选用计算中加速时间设为零,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为什么要选零呢?哪怕几十ms也好啊
伺服还好,反正都能转到位,步进零时间加速很容易失步,甚至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选零呢?哪怕几十ms也好啊
伺服还好,反正都能转到位,步进零时间加速很容易失步,甚至无法启动

控制的问题,控制软件比较简单。

网友:
伺服的话和驱动器设置有关的,驱动器好的话还行,步进的话没有加速时间容易失步,振动很大,整个机台都会抖动的

网友:
理论上就不对啊,加速时间为零(或接近零),那加速度就得无穷大,这种东西整个地球都是没有的。

网友:
现在步进马达和伺服马达的控制都比较简单了,设置个加减速时间就是参数的问题吧,还是需要的好,不然就算能动起来估计寿命也不长。

网友:
试想,一个静止的物体想让它运动起来,必须有加速度,但是加速度再大也只能把加速时间接近零,不可能是0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没有加减速的程序,但实际上还是有加减速时间的。伺服电机的最低速度在几十转左右,如果在几百转的速度上运行,没有加减速会失步吗?如果想不失步,电机扭矩和负载扭矩的关系?

网友B:
上个图片

网友:
加速时间为0,加速度无穷大,做不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片

大侠!你这本书是什么名?那个出版社的?给个封面照行吗?谢谢

网友:
你把图片放大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这本书是什么名?那个出版社的?给个封面照行吗?谢谢

你把图片放大就看到了!是美国的书籍

网友:
主要想买,想看到封面,那个抬头很多书都一样的。最好有个封面照,那就不会买错!谢谢

网友:
我记得在你选电机的时候好像都是有一个推荐的加速时间吧,要是没有加速度,不管什么电机肯定是做不到的

网友D:
如果速度不快负载也不重不用加速也行,我现在用的就没有加速,速度大概是每秒2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速度不快负载也不重不用加速也行,我现在用的就没有加速,速度大概是每秒2转。

现在想知道没有加减速的情况下怎么确定最大负载和最大速度?

网友:
这个只有自己去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