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双剪切强度的含义?

楼主(2013-11-06):
直槽弹性圆柱销,ASME B18.8.4M中有个最小双剪切强度时什么含义?

取其中标称直径为1的圆柱销,材质为高碳钢或者马氏体不锈钢,壁厚为2,取外径为10.5,面积则为53.4,可以承受最小载荷。79.1KN

那平均剪应力为1481MPa,看来是我对最小双剪切强度的定义理解错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百度的
————————
双剪强度理论是一个系列的强度理论的综合,包括双剪屈服准则、双剪强度理论、双剪统一强度理论等,公式各不相同,不知道你要的是那个。
定义的话,通俗来讲就是材料的强度贡献上考虑最大主剪应力和中间主剪应力的共同作用,认为两者的组合达到某一极限时材料发生屈服破坏。
双剪的定义主要是为区别单剪强度理论。单剪强度理论就是我们所说的摩尔库仑强度理论,它只考虑最大主剪应力对材料强度的贡献。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刚才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粘贴发表后就那个样子了

网友:
双剪切:就是双倍的剪切
例如,两块板搭接密合后,在厚度方向插入一根销子,则对销子所受的剪切力是一份销子的面积来计算;
又如,两块板是榫接后,在厚度方向插入一根销子,则对销子所受的剪切力是二份销子的面积来计算;有两个剪切面;

网友(点评):
两个问题: 1. 这个销子的剪切强度真他妈的高!!! 2. 为什么是双倍的剪切,这样应用的优点是什么,要知道在实际应用中,根本不需要双倍的剪切啊。

网友:
剪切力=抗剪强度*被剪切的面积总和。
直槽弹性圆柱销之面积为一开式环。
高碳钢或者马氏体不锈钢经热处理后抗剪强度可能达到700MPa以上,
标称直径为1的圆柱销,材质为高碳钢或者马氏体不锈钢,壁厚为2,取外径为10.5,面积则为53.4, 单面剪切力约在 37.7KN 。
平均剪应力为1481MPa 应该是有误的数值。

网友(点评):
1481 是最小双剪切强度

网友(点评):
1481 是最小双剪切力时,单剪切力为740.5,则换算回被剪面积约在1.05 或可认为被剪面积为1.0。 请再审视各个数据。

网友(点评):
剪应力与剪切强度的单位是相同的,和剪切力单位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又,经热处理后抗剪强度可能达到700MPa以上,或用740MPa,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数值。

网友(点评):
1.看来这种圆柱销不适合有精度的定位!!~ 2.哎,国产的销子能有多大的强度。 3.asme对细节的描述比DIN要精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