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SolidWorks画花纹钢板

楼主(2013-11-06):
怎样画花纹钢板呢?只要表面一样就可以了,或者谁有各类花纹钢板的外观素材

网友:
可以在设计库里找找有没有你要的那种形状的,有类似的话直接拖过来,改改尺寸就能用了,然后阵列下就好了

网友A:
建立特征——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立特征——阵列?

如果是一些常用的就直接把它弄到设计库里,省得每次都得建特征

网友:
如果花纹钢板尺寸大,用SolidWorks画花纹钢板,文件太大,没意义。
我同事用SolidWorks画大尺寸防护用的钢丝网,把计算机搞死机了。

楼主:
主要是给客户看的,搜百度看到在CAD社区里有个写的是在外观里有花纹钢板的各种表面特征,直接引用外观到钢板就可以,但是找不到这种外观,我用的SW2012

网友:
在外观纹理里,找到钢的外观纹理,那里有类似花纹钢板的纹理,还可以调节纹理的密度和大小,不过这种外观纹理只是用来显示的,工程图里是看不到的。

网友:
意义不大,即使画出来文件也太大。

网友:
同意5楼说法,以前我冲几个百叶窗都容易把电脑搞死机~~~
电脑强大也没问题,拉伸特征,倒圆角,填充阵列

网友(2018-04-23):
这个最好是无差别花纹板

网友:
在网上找张图贴上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