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焊接参数越调越大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06):
最近公司用的电阻焊机,每天生产5000件产品,几个月下来焊接参数越调越大,现在都快到焊不好的地步了,是不是焊机出了什么问题?有没有人对这方面不叫了解啊

网友A:
先检查压力,压力下降,焊接质量就下降,

假如压力合适的话,就是控制器里的触发电路有故障了,这东西有故障了就影响波形与输出值,你在外面调没啥意义,该检修就检修,这是简单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压力,压力下降,焊接质量就下降,

假如压力合适的话,就是控制器里的触发电路有故障了,这东西有 ...

焊接压力没有问题,触发电路故障如何检修?可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点评):
没法简单说,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只能换触发板了,找维修的公司处理吧,故障我已经说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焊接压力没有问题,触发电路故障如何检修?可否说的详细点

触发器的寿命是不是不长?所有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压力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就是触发器调节能力下降,整体功率下降的原因,任何设备,都有寿命,到一个寿命期,板子性能就不够了,功率部分的衰竭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
需不需要氮化硅陶次定位销啊或氮化硅陶瓷其它结构件

网友(2014-05-16):
           首先是检查一下电极头的原始数据,而后将电极头修改成原始数据,否则就是百分之十的梯增。先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