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型塞安装

楼主(2013-11-06):
如果孔的端面是个毛坯面的话,请问大家都是用怎样的工装去保证碗型塞能够垂直压入到孔中的?

网友:
有这个定型工装的,楼主可能玩的少,

一个管子,锥形的,口小尾巴大,把皮碗放进去,翻过来,后面一推就进安装孔了,

小鼻子的线上用一种涨缩爪,皮带过来的东西,爪抓住,缩一下,推到孔里面去,这个适合自动线,单件设备安装,没有必要

网友(点评):
确实是玩的比较少,能得到您的回复还是蛮激动的

网友A:
加热

网友(点评):
加热应该不行吧,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

加热后,你的塞会变软 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