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解释下发红处理

楼主(2013-11-06):
最近有批工件要发红处理,之前接触的一直是发蓝处理,请高手解释下~~~~~~~~~~

网友:
材料是不锈钢吧,一般用于装饰的处理颜色

网友A:
发红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就是钢铁的发蓝工艺,如果其中含有锰元素那么发蓝就会表现出暗红色,如果不含锰元素表现出来就是黑色,当时发明这个工艺目的就是防锈,但在实际的情况中发蓝工艺的防锈作用有限,还是得注意平时的保养?

网友:
三楼说的没错,含锰的钢就会发红

网友:
材料是什么?红色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红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就是钢铁的发蓝工艺,如果其中含有锰元素那么发蓝就会表现出暗红色,如果不含锰元素 ...

你这个我都能百度到,具体是怎么一个处理过程,尤其是油淬过程中的工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