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工位和六工位刀架比较优势,请教

楼主(2013-11-06):
就6140数控车而言,两种刀架的精度,刚性,使用寿命那个更好?

网友:
从结构上6把比4把要方便的多

网友:
当然6把啦

网友:
一定要选6工位的,因为4工位的装刀太少。6工位的要方便很多。6 }8 b: }: ^% A2 B: K

网友:
这个也要看加工工件的复杂性,如果干活就需要4把刀,6把刀就没多大作用

楼主:
我是说精度而言。

网友:
6工位刀杆长度很受限制,刚性不如四工位

网友(2014-06-25):
都一样的,6工位多了2把刀。但是6工位维护成本比较高,价格贵。6140的一般都安装四工位的。

网友:
我们这边根本不用六工位的,无他,干活的时候干涉。要么就用斜床身8工位的了。

网友:
现在买的话 最好是6工位的,毕竟多2个刀。

至于干涉的,也不是所有活都干涉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