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面数第一个换向阀控制液为什么不直接接到阀上,谢谢指点万分感激

楼主(2013-11-06):
小弟刚刚参加工作。

网友:
没明白楼主问的是什么?谁来解释一下

楼主:
就是右面第一个换向阀的控制油路上为什么还接了电控换向的先导阀。

网友A:
我想“靠自己”开始问的可能是“右面第一个换向阀的先导控制油路为什么与换向阀控制端断开”
右侧第一个换向阀为先导驱动比例换向阀,右侧有两个比例减压阀,先导控制油经比例减压阀调节换向阀滑阀端面的压力,实现换向和流量的比例调节, 换向阀滑阀行程与先导压力呈线性关系。该阀为三通常闭比例减压阀,断电时PP口先导油路封闭,断开控制油路,此时滑阀两侧弹簧腔油路经三通减压阀泄油至油箱,这样,滑阀弹簧腔压力为零,在两侧弹簧作用下保持在中位。
左侧两个换向阀也是先导驱动换向阀,是开关换向阀,但原理同右侧比例换向阀相同,简化了。

网友:
楼上讲解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靠自己”开始问的可能是“右面第一个换向阀的先导控制油路为什么与换向阀控制端断开”
右侧第一个换 ...

实物的阀我见过,右面面第一个阀确实和其他换向阀有区别。你解释的很详细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的阀我见过,右面面第一个阀确实和其他换向阀有区别。你解释的很详细了谢谢你

第一片阀为比例控制,电液比例减压阀外形略大,其它阀片为开关控制,电磁开关阀外形小。比例控制与开关控制见附件。

负载敏感比例多路阀-比例减压阀

负载敏感手动比例多路阀,进口片为比例流量阀,多路阀为开关电磁阀

网友:
真是受教了,谢谢

网友:
7楼分享的进口阀 头一次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