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06):
     各位玩四轴的大侠,我公司有一台三轴加一轴加工中心为什么只能转5、10、15、20、25、30……360这几个度数呢?是机床参数设置问题还是?

谢谢。

网友:
系统设好的,你这台机的第四轴不是联动的吧

网友:
查看关于四轴的参数,具体的没用过

网友:
那是你的第四轴的分度只能到这个精度。而且你这不算真四轴,只能四轴三联动

楼主:
是啊!三轴加一轴嘛不能四轴联动的。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第四轴只能达这个精度那岂不是很多东西做不了。坑爹……

网友A:
四轴分度以5度为单位,精度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分度以5度为单位,精度太差了

是啊!不知道是精度问题还是哪里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B:
系统设好的

网友:
数控分度头有两种,一是可以分任意的角度,一种就像楼主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设好的

请问大侠系统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C:
LZ至少先说一下是什么系统啊?还有,这个转台能不能参与插补?不能参与插补的话,如何指令?知道这些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至少先说一下是什么系统啊?还有,这个转台能不能参与插补?不能参与插补的话,如何指令?知道这些才好判 ...

大侠你好,我现在用的是发拉克的系统三轴加一轴的,不能四轴联动通过G90 G00 A~(G91不行的会报警没有G01的速度)来控制旋转角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我现在用的是发拉克的系统三轴加一轴的,不能四轴联动通过G90 G00 A~(G91不行的会报警没有G01 ...

指令G01会报警?如果指令G00 A11.0,会有什么现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令G01会报警?如果指令G00 A11.0,会有什么现象呢?

G01不会报警的但它会认G00,如果A11.0会报警的(非法的角度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