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一对喂料轮,求普及知识液压马达

楼主(2013-11-06):
需要做一对喂料轮,直径在25CM左右,喂料力要达到25——30KN,喂料速度达到5——6M/S,请问用什么形号的液压马达?能附上运算公式最好。谢谢各位前辈详细解答!

网友:
问题说的不清楚,还有6M/S的速度这么大?

网友:
液压马达输出扭矩,扭矩乘以转速即输出功率,先计算你所需要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
喂料力要达到25——30KN.这个怎么算啊?【还有6M/S的速度这么大?】就是要这么大的速度。可以实现吗?

楼主:
具体还要什么条件才能算得出啊?

楼主:
社区里应该有高人啊!怎么没人帮忙解答一下呢???

网友(点评):
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