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叫我改善铜司润滑油槽,求助

楼主(2013-11-06):
老大叫我改善铜司润滑油槽,原先的是8字油槽,因为铜司受压,上面的润滑效果不好。本人刚入机械行业,查了机械手册,没有找都很多资料。求高手帮忙指导下我。

楼主:
这几天还没出方案,很是着急  啊

网友A:
润滑油槽不是重点

重点在油膜的形成于保持

油槽只是给油的渠道,保证要油时能及时给供应

网友B:
去弱弱的问一句楼主:铜司是什么设备?我手里有一本设备润滑手册,在看,不过我们呢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点评):
铜司就是楼主专有名词。一般称呼为铜套或轴瓦。

网友(点评):
对的,香港的老板,很多零件的叫法都不同、、

网友:
我愿意就所有的润滑问题进行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去弱弱的问一句楼主:铜司是什么设备?我手里有一本设备润滑手册,在看,不过我们呢可以一起探讨

略懂,呵呵。那楼主的铜司用在什么上?润滑工况=载荷,温度。介质,速度

网友C:
对于青铜轴瓦的较快磨损,有很多原因,包括轴瓦的材质、轴的硬度和精度、速度、负荷大小、润滑油的质量、瓦的刮研水平等等都有关系,一定要找出主要原因,然后才是怎样解决。一般情况,与8字形油槽的关系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槽不是重点

重点在油膜的形成于保持

润滑油使用的是68#导轨油。这个油的问题我们倒是没考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略懂,呵呵。那楼主的铜司用在什么上?润滑工况=载荷,温度。介质,速度

铜司主要是连接铸件和导杆的。铸件在导杆上前后运动,速度很慢,主要是受较大的径向力,支撑铸件。机器正常运转,导杆上的温度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槽不是重点

重点在油膜的形成于保持

那油膜的形成主要还是润滑油的性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青铜轴瓦的较快磨损,有很多原因,包括轴瓦的材质、轴的硬度和精度、速度、负荷大小、润滑油的质量、瓦 ...

嗯,,说的全面。主要可能还是受力原因。还有问题想问下大哥,润滑油槽的形状结构有几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司主要是连接铸件和导杆的。铸件在导杆上前后运动,速度很慢,主要是受较大的径向力,支撑铸件。机器正 ...

我认为改成固体润滑,就是采用铜合金轴瓦。铜合金内外圆上镶嵌二硫化钼等固体润滑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弱弱的问一句楼主:铜司是什么设备?我手里有一本设备润滑手册,在看,不过我们呢可以一起探讨

明白了,叫法不同,说明我见识还不广

网友:
油槽形状有“一字”形“大螺距正反螺旋槽”形“8字”形等,8字形效果最好,只是加工复杂一些,单件加工一般是划线后,由钳工用油槽錾子手工剔出。然后轻轻打磨毛刺,再进行刮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