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lidworks2D转换3D的步骤啊,明天急用

楼主(2013-11-06):
求助 Solidworks2D转换3D的步骤啊,明天急用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百度文库里有

网友:
我想起来肯德基。

网友:
你是说直接转吗?据我所知,Solidworks是没有直接2D转3D的……只有3D转2D的,2D转3D的只能导入图片,之后还要自己画的……也仅限结构简单的才比较快捷

网友:
只能3D导成2D的 还没听说2D导成3D的

网友:
如果是简单的3d的,可以通过一次特征成型的。是可以实现的。' K: h+ s% Y% j% s
直接将2d的复制到3d的草图里面。再用特征一次生成3d.前提是只能用一次特征命令。

网友:
好像没这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