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螺丝受计算

楼主(2013-11-06):
设计一个液压缸,直径为125 系统压力为18MP 后盖用12-M12螺丝锁紧,M12螺丝会不会被拉断了?  寿命长吗?螺丝强度等级为12.9级

楼主:
自己顶顶  F=3.141x6.25x6.25x180kg/cm=22T
  F单个螺丝受力=22/12=1.8t
F预紧力=1.8F
F单个螺丝最大受力=F+1.8F=1.8+1.8x1.8=5T

网友A:
这个计算我也不会,学习,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我也不会,学习,复制

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前两步的计算没问题,因为液压缸的锁紧螺丝布局是以液压缸中心轴位中心均布的,所以可以用总的外力除以螺丝数量得到单个螺丝受力。
螺丝预紧力是单个螺丝受力的多少倍,其安全系数需要根据使用条件(如力的变化,是否有冲击,使用寿命)和有关标准选取,所以应该考察下1.8的系数选取是否合理。
单个螺丝受力可以用预紧力加外力,附图螺纹连接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缺的就是实际设计经验和教训,书本上都有公式。可是到了实际中,就有点手足无措了

楼主:
就这样沉下去了

网友(2013-12-25):
计算原理没错,理论安全系数要考滤拉压疲劳的话要大过2 ,取7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