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复翻转,可折叠机构的问题

楼主(2013-11-06):
这是在网上看到的,如上面图片一样,上面的东西掉到翻板上,就立刻被翻下去,码放整齐,物体被翻过去后,翻板立刻返回再继续翻下一个物体,而且非常准确,还有生产速度可调,后来想了半天,每次的动作都如此精确,这是怎么实现的呢?没想明白,求指教啊!

楼主:
这是另外一台机器,

楼主:
这是反过来的细节,对那个管子有点疑问

楼主:
对了,这些设备有完整的动作视频。

网友A:
加个 感应器呗,到位检测,转角气缸,180度翻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 感应器呗,到位检测,转角气缸,180度翻转啊

感应器我知道了,好像光电开关就可以,气缸没怎么接触,那这样的话就要用到空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面的?

不是切面,是起到传输的作用,来一个翻一个,

网友(2016-01-21):
大哥这明明是用旋转气缸的

网友(2016-04-20):
看了一部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