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弩机是怎么铸造的,该如何设计范模?

楼主(2013-11-06):
第一次在网上看到秦弩机就被奇特的性能和外观给吸引住了,再弄懂了它的原理,优缺点和衍变后,最想了解的就是古人是如何铸造秦弩机的。

考虑到秦弩机的互换通用性,可以确定秦弩机的弩机范是可以重复使用而不是一次性的范模,那么该如何设计范模才能达到这一效果呢?
由于两个牙是通过圆柱轴和铜板联系起来的,所以铸造的时候必须采用分体铸造。为了方便取出铸件,分型面可以设计在轴的末端和牙接触的平面上。简言之。弩机铸造的时候可以看成是两部分组成的,一:牙A+轴和铜板,这是在上模中铸造的;
二:牙B,这个在下范模中铸造的。至于下方的通孔,则可以在范模中插入一根长棒(耐高温),待铸造结束后,长棒原来的区域就形成了圆孔。

本人不是学机械的,不会cad,不知道以上想法是否可行,如果哪位大神方便的话,可以给出铸造的范模吗?在此谢过!

(可以看到两个通孔,两个牙,一个望山,连接加固两个牙的铜板)

弩机铸造时的简化图

出土秦弩机的尺寸
(非常精美,我自己用纸做了模型,可以详见)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5925313.html
http://www.lieku8.com/viewthread.php?tid=142868

复原的实物

网友:
应该在砂轮上修磨过下的以前的水平有限

网友(点评):
秦代有砂轮机 ?

网友(点评):
为什么说个砂轮就想到砂轮机呢~ 平时的磨刀石也可以叫砂轮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铸造的吧

网友(点评):
少达个字 我想说以前的铸造水平有限 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如果拿陶土烧结的模具精度应该也很好吧

网友:
哥们您研究这个做什么呢?

网友:
古代人的智慧啊

楼主:
只是兴趣所好,汉字的“机”都是直接起源于弩机,中国的古代弩机里面牵涉到材料、几何和力学的知识。随着王朝的更替,后来弩机已经失传了,参见沈括《梦溪笔谈》和明朝的《耕余剩技》。

网友:
失蜡法青铜器铜禁铸造工艺

网友:
听说越王的那把剑出土的时候还表面镀鉻呢 镀鉻是用电镀的吧 那时候有电吗? 古人比现代的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