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筒孔径200,Y型圈200,活塞沟槽尺寸

楼主(2013-11-06):
我们试车了一个活塞,Y型圈沟槽尺寸为184+0.1mm  导向套厚度为2.5mm  导向套沟槽尺寸为195+0.1mm  可是安装不进去啊。用千斤顶把Y型圈和导向套都压坏了,都没安装进去,是尺寸过大+的太多还是安装工艺部行,该怎么安装?

  谢谢大家了,求解答.....

网友:
油缸有没倒角的,+0.1的公差也不算大的.我有时都标-0.05 -0.15

网友:
缸体内径多少?导向套直径多少?与缸体公差过小了吧?不加密封圈试试能不能打进去?
如果能打进去,那就是导向套和密封圈的尺寸没有选择正确

网友:
第一是装活塞的时候需要用工装,我估计缸筒上没有倒角
第二是活塞密封的公差是有要求的,实在不行用热油泡一下然后再装密封圈可能会好一点
第三导向带的沟槽尺寸稍微小点做到f7就行了
第四注意活塞外径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