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下图完成动作,不用动画行吗?

楼主(2013-11-06):
可能我有些求快了,想走捷径
刚了解sw,主要是为了了解这个动作,还没有学会动画(好像动画非要学会三维图),就这样能够动吗?
谢谢先

网友:
不用做动画,大侠,你这结构不可能很好的实现。想实现,把直槽改称弧槽去。

网友(点评):
改成弧形那在有效摆动范围内滑块就不动了。这个结构我觉得可移动,但是滑块要在槽内有足够的空间,这结构滑块移动的同时会上下窜动

网友(点评):
不改结构,横向即便有移动也是摩擦带出来的。不能作为精确驱动使用,主运动还是竖直向的。最好的办法是杆与块铰接,弧形槽开到槽板上去。

网友:
草图就可以拖的。帮助文件里有,看看就知。

网友:
滑块和连杆之间要有相对运动才行,

网友:
不符合机构原理就没法做动画,滑块上的槽的形状不能实现你想要的运动效果,机械原理好好看看吧。

网友:
沿直槽动不了,会形成死点的。
把直槽改成以不动轴轴心为圆心,以下面那个轴为半径的圆弧。

网友:
手动拖,如果其它部件相对位置对约束好的话,随动过程应该是可以看的。
还有就是用设计算例,比动画稍微简单一点,可以看草图的运动。

网友:
你可以用块试试,把不同零件做成块(在零件模式中的草图绘制),再加适当约束就可以模拟运动。

网友:
槽最好是平行滑块,不要有角度。

网友:
感觉 一手推滑块 一手扭摆杆还可以动
想只动一个就实现摆动 估计难预见

网友:
要么就把下面固定的改成腰型孔,要么上面滑块的槽改成圆弧的!

网友:
初学者画了一个,不知干不干涉,

网友:
直槽动不起来的,会卡死

网友:
动不了,要么换固定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建议,在此一并谢过

等有结果再汇报

网友:
好像布局可以根据草图拉动,然后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