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刀片和车刀片区别

楼主(2013-11-07):
请问大师们镗刀片能用作车刀片吗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一般都是ISO标准刀片。

网友(点评):
仔细说说啊,就这么1句,干啥呀?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ISO

网友:
常用镗刀片型号:
C型:
CN□□1204□□
CC□□1204□□
CC□□09T3□□
CC□□0602□□

T型:
TP□□1103□□
TP□□090□□
TC□□16T3□□
TC□□1102□□
TC□□1103□□
TC□□0902□□
TC□□06T1□□

W型:
WB□□0802□□
WB□□0601□□

欢迎补充。

PS:以上刀片都可以当车刀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