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雾器与气缸中的脂润滑是否冲突

楼主(2013-11-07):
三联件中的油雾器产生的油润滑与气缸中的脂润滑是否冲突,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雾化润滑应用在高精密设备中,气体应该是纯净的。含油气体会污染雾化油影响设备精度。

网友A:
冲突谈不上,但是一旦用了油雾润滑,气缸中的润滑脂就被冲洗掉了,从此以后,气缸就离不开油雾润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突谈不上,但是一旦用了油雾润滑,气缸中的润滑脂就被冲洗掉了,从此以后,气缸就离不开油雾润滑了。

听君一席话,了解了,原理来经着过,但没想那么多!

网友:
油雾过滤器的目的是过滤气体中的微小颗粒,这些颗粒对精密气动件有很大的危害。
气缸的润滑要靠涂抹在摩擦面上的润滑油,油干了就要重新涂抹润滑,和油雾过滤器没有关系。

网友:
两个解释,看起来都有道理

网友: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都是起到润滑做用的,润滑脂一般是涂抹上去的,油雾润滑是自动喷的,就好比去某个地方,一个走路过去的,一个是做飞机去的。
部分发动机厂家也在用油雾润滑喷气缸。

网友(2013-12-26):
这个到底是因为场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