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导条自导向镗刀

楼主(2013-11-07):
在加工曲轴孔的精加工时,就是一般铝合金,一般铸铁的时候,为什么会偶尔出现粘刀现象,偶尔出现退刀痕,偶尔出现滑刀痕,
如果说其他相关的部分出问题的话,不会加工到125件,或者100件产品之后,突然发生一次啊,
主轴跳动,工件加工余量,刀尖的调整,都无数次的调整,这种现象偶尔还是会有。
想请教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退刀是快退吗?如果刀具在机床上的跳动小于0.01,那么快退是可以的。如果超过,那么就会划伤内孔。所以这时只能用工退,F和S给大些。

网友:
粘刀跟你的切削参数有关,还和你的冷却有关。不知道你的参数和冷却情况,所以无法判断。

网友:
100次发生1次!!!太诡异了!!!难道是地基不稳给别的机床干扰了???不像是机械原因。

网友:
只要划痕不深 没关系的 ,不影响后面绗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刀是快退吗?如果刀具在机床上的跳动小于0.01,那么快退是可以的。如果超过,那么就会划伤内孔。所以这时 ...

你好,是采用快退形式的。机床的主轴跳动是0.003.

网友(点评):
换G01退刀试试吧。

网友:
机床是0.01,还要看刀具安装后的跳动是多少。
   周边的影响不可小视,50米外的设备或是汽车都会有影响。

网友(2013-12-10):
每次都是100件左右跳刀吗,还是就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