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斗提机异响问题

楼主(2013-11-07):
工厂里的斗提机EG48-18 X 8-3。1000t/h v=3.1m/s h=67m,现在发生异响。说实话,这个斗提机的提升能力够大的了,但我们公司一般知识达到950吨/小时。现在的问题是斗提机在离进物料的导流板处的发生异响,说实话,这种斗提机我们有两个,另一个毫无问题,两台斗提机的高度,进料方式都完全一样。都是瞬间进料(*因为上边有个物料称,每称6吨左右后打开阀门进入斗提机),查看斗提机跑偏,已经调过,没有异常,声音也不是那种刮侧板的声音,有点轰隆隆的动静,每运转一圈有一次动静,我怀疑是进料不均,偏向一侧。但现在工作看不出来,主要是粉尘太大,看不准。呵呵,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吗,这个不是跑偏,貌似整个斗提机垂直度也可以,呵呵,求救

网友:
大型的,都是因为上链轮偏斜,有链子不能同时进槽,在槽沿卡住,发生‘嘎巴、嘎巴’的声音,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师傅,实际这个斗提机的动力供给是电机减速机,减速机与斗提机间是液力耦合器。没有链轮的,异响是在下部。是在进料的上方不远处,发出“空  空”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实际这个斗提机的动力供给是电机减速机,减速机与斗提机间是液力耦合器。没有链轮的,异响是在 ...

998大侠说的是带动斗子运行的链条。通常情况下为了保证链条与链轮之间有足够的摩擦力,下链轮是能够上下调节的。所以就有可能在调整时两端调整不一致造成下链轮与上链轮不在同一条直线上,于是就有了部分链条不能进入链轮的情况。
当然,如果你们的斗提机带动斗子的不是链条,而是皮带的话(可能性不大)就是另有原因了。

网友(点评):
补充,这里的链条是锚链,而不是套筒滚子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