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原有的液压系统用的时间长了油发热,这是新设计的油路图,看不懂

楼主(2013-11-07):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个油路图,我对油路一知半解。一台泵站带三个压机,公司原有的液压系统用的时间长了油发热,这是找人新设计的油路图,但是我看不懂,特别是绿色和红色部分符号画的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A:
红的是滤芯+组合阀,绿的是溢流阀?貌似液压的全还给老师了,嘿嘿。

网友B:
这个油路图还没有完成吧? 我也刚从事这行不久不是很懂,绿的有可能是溢流阀在液压回路中作减压阀,如果压力达到溢流阀的设定值时,就控制执行器油缸工作。红色部分可能是流量控制器,中间位置的时候,油液不返回油箱,切换到单向阀的时候,油液返回油箱。此外,一般液压系统在液压泵处会接一个溢流阀,以保护系统超载。

网友C:
最上面是控制油缸的主阀,
第二层是控制主阀的伺服阀(导阀)??????控制端是两端堵死???现在的两层3位4通阀很便宜吗?
导阀的回油路加
1.过滤器(一个单向阀有补偿不产生气泡,一个保护用保险阀,压差高时打开)
2.换热器

估计邮箱位置小,本来想单独一个冷却过滤油路的,平常油泵空转的时候可以过滤和冷却油?????这个设计有可能会导致堵塞过滤器时,换热性能降低,油温容易高。应该在保险阀上安装一个压力表,经常检查出入口压差。而且要控制工作与空转的时间比。不能满负荷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的是滤芯+组合阀,绿的是溢流阀?貌似液压的全还给老师了,嘿嘿。

谢谢大侠的回答,我上学时液压确实没好好学,工作后用的很少,所以基本忘的差不多了,刚开始我也认为绿色的是溢流阀,可是以前只见到溢流阀装在油泵傍边的,没见过这样装的,而且还装了三个;至于组合阀不了解,现在就去看。可否请大侠解释一下整个回路的工作原理。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油路图还没有完成吧? 我也刚从事这行不久不是很懂,绿的有可能是溢流阀在液压回路中作减压阀,如果压力 ...

对于溢流阀,刚开始我和你想的一样,我也认为应该在油泵处接一个溢流阀,至于这个图的设计者为什么这么搞我也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上面是控制油缸的主阀,
第二层是控制主阀的伺服阀(导阀)??????控制端是两端堵死???现在的两 ...

把所有的液压符号看了一遍,红色那部分确实是过滤器和换热器。三台压机不工作时,液压油通过过滤器和换热器流回油箱这样确实不利于液压油降温。给老板说一下让他和那为设计者沟通一下。谢谢大侠!

网友:
绿色的部分,应该是个常开调压阀,问题是,最低压力的那一个调压阀动作,其他两个就没用了,除非流量不够。调压阀之前应该还有个顺序阀或者节流阀单向阀,防止控制压力互相干扰。
如果是个常闭的保护用溢流阀,那就不对了,根本不需要三个并联的溢流阀。
感觉这种分段设计是抄了原来别人的设计之后做了3个copy。看不出液压的优势和精妙。

网友:
任务绿的还是用减压阀合适点,然后搞个恒压变量泵控制最高压力,

网友:
油箱容积不够,散热性能不好,可选择增加油箱容积,另外接循环水冷却,在回油路设减压阀,减少泵的工作负荷,降低油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