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装置

楼主(2013-11-07):
见到一台设备上有这么个装置,一根轴两端固定在轴承座上,两端伸出的部分又分别连接在这么个装置上,起到的作用是轴旋转半圈后又自动反转回来。内部应该是弹簧片或者是发条类似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的朋友出来说说。

网友:
同不懂,,,求教大神

网友A:
轴旋转半圈后又自动反转回来时没有其它的力?发张清楚点的图,

网友:
發展不同角度的圖八..樓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旋转半圈后又自动反转回来时没有其它的力?发张清楚点的图,

没有外力,这个装置好像叫阀簧不知还是法簧的

网友(点评):
没听说过,你这是干什么的设备?看着像弯管机机头。

网友:
很有意思,没见过。期待LZ释疑。

网友B:
棘轮的另类用法?楼主再拍几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棘轮的另类用法?楼主再拍几张图。

应该是类似钟表上弦的那种装置,或者是那种玩具车,往后退一点上完弦就可以往前跑。

网友:
好像没公差,没见过,感觉是不停机人手换刀这一类的压紧套之类的,弹簧只是初步固定它不要让它到处碰咣咣响
纯粹想象力。哈哈。

网友:
感覺上是做省力機構~做配重

网友C:
是一种类似离合器的装置,主要是缓冲作用。内部两端用发条弹簧链接。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类似卷闸门的结构

网友:
这个东西确实没见过,还起到反转的作用,搞不懂

网友:
很是感兴趣,求解

网友:
没见过,楼主说的很可能。

网友:
求大侠多发几张图,标明大小。

网友:
挺新奇的!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
难道是与台钻上主轴进给扳动手柄的那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种类似离合器的装置,主要是缓冲作用。内部两端用发条弹簧链接。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网友:
看不大清楚,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把什么东西离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