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如何自锁?

楼主(2013-11-07):
滚珠丝杠无法自锁,所以垂直放置时,重物会自己下滑。
有什么解决办法么?最经济的。

网友A:
加个RV减速器

网友:
在滚珠螺母与安装螺母的零件中,加一个防止旋转的机构

网友(点评):
螺母不转,但螺杆会转的啊

网友:
配重。配阻尼。

网友:
用带抱闸的电机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好

网友(点评):
带断电抱闸的电机断电后电机轴用手能轻松转动么?

网友:
或者补偿

网友:
滚珠四缸螺母不自锁,就用自锁的驱动单元去驱动,或者用断电抱闸去锁它。楼上已经给出答案。

网友:
是你选的丝杆不够大,丝杆即使是垂直安装,如果不超过螺帽转动的力,螺母是不会忘下滑的

网友(点评):
滚珠丝杠啊,老大

网友:
3楼6楼已解

网友:
配刹车电机

网友:
换个能自锁的行不?

网友:
把丝杠螺纹槽的斜度加大。近乎水平时就能自锁!

网友:
抱闸电机断电抱死,电机轴是转不动的!看来楼主是个很新的新手!

网友(点评):
我这有台设备电机不带抱闸也没有涡轮蜗杆,就是齿轮变速的,但重物不下滑,还有别的结构没?

网友:
用步进电机不就可以锁住了

网友:
1、换带刹车的电机,
2、增加刹车机构

网友(2013-12-11):
滚珠丝杠基本上都无法自锁。要自锁的话换梯形丝杠。

网友:
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机械手(步进、伺服)都配有刹车功能,就是楼上所说的电机抱闸,成本与自己装配的已没有太大差别了。
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2014-01-27):
自重的话可以加弹簧

网友:
如果可以,用单向旋转棘轮试一下

网友:
电机 抱闸  或者有个专门的锁紧装置可以装在最下面的  具体我忘记了

网友(2014-03-01):
滚珠丝杠自锁?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要是说垂直的时候,不让螺母掉落的话,叫做带预压。
也就是在生产加工的时候做出来的。一般有三种预紧方式。双螺母D预紧,单螺母Z偏执预紧,和大钢球P预紧。
滚珠丝杠分预紧品和间隙品,根据使用场合要求不同来选择。

网友:
预紧和自锁是两个概念吧...

网友:
1:装带刹车的电机;2:加装蜗轮蜗杆减速机;3:装配重

网友:
刹车电机

网友(2014-04-06):
自己做个刹车吧,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用汽缸+弹簧做了一个刹车机构,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RV减速器

但是这样只是减慢速度吧,不能让他静止

网友:
我见过 有人用弹簧去平衡重力的

网友:
加rv减速器

网友:
那 万一联轴器 断了 与螺母连接的溜班还是会自己掉下来啊,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加平衡缸和蓄能器

网友(2024-02-02):
加一个弹簧

网友(2024-04-08):
得先看工况  安装情况

网友:
加线轨锁也可以呀,断电断气都能马上锁死,安全

网友:
装个电磁抱闸如何

网友:
滚珠丝杆自用都加锁不了吧,我们垂直用都加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