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下使用SolidWorks2012打开文件有时不显示图形

楼主(2013-11-07):
如图,搞不清楚为什么,百度搜不到,显卡是Gt635M。软件版本是2012 sp5.

图中显示的情况是图形区域无法显示,但旁边的设计树以及特征草图等按钮可以正常工作。把鼠标移到右上角(关闭当前图纸)点一下可以把这个没显示的图纸关掉,但打开其他所有图纸也是同样的情况,很奇怪。

是哪里不对劲,请明白的兄弟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都 吻吧了 还用12啊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吧,试一下重装软件怎样

网友A:
我的win8系统安的时候,记得应该是只有2013版64位能用。2013版的也经常有这些问题,第一次打不开,一开始以为是软件问题,重装几次不管用,经常是把图打开没显示的话,再关上重新打开,有时实在不行就把软件关了,重新打开一次。我用的是本子,一直怀疑是电脑配置不行。

网友:
应该是电脑配置问题,SW2013对电脑的显卡要求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8系统安的时候,记得应该是只有2013版64位能用。2013版的也经常有这些问题,第一次打不开,一开始以 ...

应该是电脑配置问题,SW2013对电脑的显卡要求很高。

网友:
win8使用2013不会出现任何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脑配置问题,SW2013对电脑的显卡要求很高。

是这样啊,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原因已经找到,是桌面版IE10与sw2012不兼容,使用metro版IE就不会引发这个问题。

网友C:
OPENGL注意打开,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GL注意打开,可解决

这招也很管用,但有个问题,打开OpenGL之后运行会变慢,兄弟知道怎么优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招也很管用,但有个问题,打开OpenGL之后运行会变慢,兄弟知道怎么优化吗?

这个网上早就有这种说法发了,SW2012支持的IE是8与IE9,IE10是不兼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招也很管用,但有个问题,打开OpenGL之后运行会变慢,兄弟知道怎么优化吗?

还真不知道。打开OPENGL是SW公司给出的建议,技术支持论坛上有

网友:
软件兼容问题

网友:
建议换回win7或者安装sw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