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X52K走刀无力,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07):
      刚入手的52挂走刀无力,用手抓紧手轮就可以抓住,不知是什么问题?刚更换了碳刷。问题没有改变。用万用表量机床上碳刷的两个螺丝也通,不知是不是离合器用问题?请高手指点,怎么诊断?谢谢

网友:
检查    1、进给离合器片是否磨损过度。
          2、给离合器供电的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否偏低。
          3、给离合器供电的整流桥是否损坏,造成直流供电电压过低。
          4、进给电机是否缺相工作或转子断条。

楼主:
谢谢老乡,给矿山机械厂的电工打电话,凭经验说是直流有问题,和老乡说的一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