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活塞上的油封被拉伤,缸筒内壁有细小拉痕。

楼主(2013-11-07):
油缸活塞上的油封被拉伤,缸筒内壁有细小拉痕。
国外液压机逐步在国内生产,相同图纸,国内外协加工的零件,国外总公司发来的密封件,公司内装配。这是第三台机器,新油缸运行几小时后发现不能保压,拆开发现油封拉伤(如照片),照片只拍摄了拉伤最严重的两道痕迹,圆周上还有7,8处不太明显的拉痕。缸筒内壁有细小拉痕。换新的一套密封件,油缸运行1小时就不能保压,拆开后发现油封上出现轻微拉痕,周围各处拉痕位置与之前的拉痕大致相同。
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装配的时候有铁屑之类的硬物掉入缸筒内了

楼主:
如果是铁屑之类的硬物掉入缸筒内了,圆周上多处出现油封被拉伤,那应该是较多的硬物,我觉得出现较多硬物掉入缸筒内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油封的两边是支撑环,支撑环上有斜的切口,在高压油作用下,有没有可能切口的尖角导致了照片中两道较深的拉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你的缸体有拉痕了再换新的密封圈进去那肯定也会把新密封圈损坏的啊,如果你能排除缸内没有硬物杂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缸体内孔没有绗磨好。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后来发现时装配的时候用平口螺丝刀刮花的,装配的时候注意点就好了。还有就是缸体端口倒角没倒好,有毛刺。

网友A:
唇沿废了!装配前没有检查?

网友:
缸筒进出油口的边缘也可能会划伤密封件??

网友:
液压油内有铁屑?缸筒有毛刺?

网友:
希望楼主找到结果之后回复一下

网友:
纯属猜测,是不是活塞与缸体之间产生偏心,装配时缸体内有切屑,压力大的时候缸体膨胀,切屑夹在活塞与缸体之间,往复运动造成缸内拉伤,此原因是缸体材料硬度不够。希望楼主解决后公布答案,一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唇沿废了!装配前没有检查?

装配前,密封件都是新的,运行一段时间后唇沿才废了的。所以才发到这里大家一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