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这个标得对不对

楼主(2013-11-07):
大家看看这个线性公差标的可对啊?是不是应该标同轴度啊?

网友:
A基准为平面,怎么同轴?

网友(点评):
同什么轴??

楼主:
还有这个的线性公差是不是多余的?

网友:
哎,帮不上忙,形位公差是我的死穴啊,标注几乎没有用过,再说也不知道如何测量,晚上回去了解了解

网友A:
圆度是控制圆锥截面的圆度误差的,直线度是控制圆锥母线的直线度误差的,两者互不相关。多不多余主要看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
要看装配关系啊

网友:
两个都没有问题。
直线度指向一个表面,是控制表面该视图方向每一条直线元素误差的几何公差。http://www.tec-ease.cn/Chap4_Train%20cn.pdf

网友:
直线度公差标在轮廓线上和标在直径尺寸线上意义不一样,你想取哪一个。正如垂直度标的是指轴线与基准A的垂直。

楼主:
似乎明白了些,谢谢啦,继续像大家学习

网友:
标注没问题,要看实际装配关系和使用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的线性公差是不是多余的?

网上有《现状和位置公差标注示例图册》,贴一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鉴于我这几天都在看有关于公差标注的DIN标 个人觉得没有问题 两幅图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以轴线为基准,给A面垂直度公差吧。圆柱面貌似用直线度的少,圆度和柱度多一点。

网友(点评):
可以用直线度,而且质检也方便!

网友:
没什么问题,那个跳动以B为基准,没看懂  斜面跳动可以以轴心线为基准的??

网友:
兄弟你的垂直度0.01,你知道这个精度等级吗?
这个是四级的公差等级,我有点好奇,这个零件用在哪里?

如果非要这个四级公差的垂直度,那你的A基准也得有相对应的平面度等级,乃至更高;
形位公差的标注不可以随便标的,有很多的约束条件,问问你的师父,前辈方可标注。

网友(点评):
这个说得中肯,实在!

网友:
标注都是对的  你可以多看下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度是控制圆锥截面的圆度误差的,直线度是控制圆锥母线的直线度误差的,两者互不相关。多不多余主要看你的 ...

这个不错,有道理

网友:
标准是对的。

网友:
最好以轴线为基准,标各圆跳动,省事,还好

网友:
如果这两段的同轴度要求不严,可以算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