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速计算,求助

楼主(2013-11-07):
如附图所示:一塑料管竖起放置,内部液体是水,落差1m,管子两端半径不一样,均开口。想计算,在自重的作用下,下面小端水的流速是多少?不知道还缺什么参数,给些公式也行。
哪位大侠帮下忙?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根据自由落体公式
s=1/2gt^2
求出1米落差的时间
然后对函数求导得出出口的瞬时速率
U=gt
求出速度后,在求出出口截面积S
流速=UXS

网友A:
得看流体力学了

网友(点评):
我去,整了好几遍,还说有不良信息,怎么会事?

网友:
看起来计算好复杂y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流体力学了

谢谢!谢谢!我下下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v=根号2gh

网友:
你要考虑下你的液体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