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正反转圆盘原理

楼主(2013-11-07):
前段时间看娱乐节目,看到一个项目很好玩,一个大盘顺时钟旋转,里面再有一个小盘逆时针旋转,人在上面两盘旋转方向不一样而甩下去,感觉很不错,可琢磨了很久也没想明白其结构,1台电机怎么就能有两个旋转方向呢?望有知道的大师解答疑惑,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1-11 15:13):
不知道怎重新编辑帖子内容,又重新回复了下,画了个简图,各位帮忙指点下看结构合理吗?请看13楼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不可能是2个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不可能是2个电机么?

1个电机能不能实现这样的动作呢?

网友A:
也可以啊,最简单的例子:星型轮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啊,最简单的例子:星型轮结构

那得多大的行星轮哦,我看电视上的旋转直径估计有3米多呢?是不是我想复杂啦?还有更简单的机械结构实现这个原理呢?

网友B:
高度上的位置,和昨天那个好玩的结构类似。。。

网友:
三个齿轮,一对外啮合,一对内啮合就搞定了

网友C:
一对锥齿轮加一个摩擦轮。锥齿轮主动轮轮轴做内盘转轴,被动轮轮轴长度可根据外盘直径要求设计,轴头装一摩擦轮,与外盘底部摩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对锥齿轮加一个摩擦轮。锥齿轮主动轮轮轴做内盘转轴,被动轮轮轴长度可根据外盘直径要求设计,轴头装一摩 ...

有没有个简图啊,我没有理解那对锥齿轮是怎么啮合的,还有摩擦轮怎么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上的位置,和昨天那个好玩的结构类似。。。

有内部结构照片吗?嘿嘿

网友:
7楼说的对

楼主:
- ~0 _" I8 R# n, h

楼主:
怎么没大师指点指点呢?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两个中啮合的齿轮就是一反一正,所以实现起来也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