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毛刷去红线处的毛刺吗?

楼主(2013-11-07):
请教能用毛刷20秒内在专机上去红线处的毛刺吗?这个肯定是用去毛刺的专用尼龙刷,用钢丝刷会损坏已加工面。设备应该是用伺服电机带动工件旋转和毛刷的进给和旋转,不知哪位大侠看过这个去毛刺的设备,是不是设备像我所说的,还是有更简单或更成熟的方式

网友:
   盘算了下          我反正是干不了

网友:
涡盘的毛刺钢丝刷可以去除。

网友:
这个地方加工后像刀口一样。

网友:
估计不好弄

网友:
毛刷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越刷越毛就不好了

网友:
在日立压缩机做过!不是用钢丝刷!是一种类似塑料的刷!很硬!跟钢丝有的比!又不会花表面!最后还要用1500号砂纸在大理石台上磨几下

网友:
以前都是不处理的,怎么要处理了?用振动去毛刺可以试试

网友:
那种戏砂纸不行吗?

网友:
用一种高强度的尼龙刷可行

网友:
找个废的高速钢,磨尖后用手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