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的内部结构,凸轮曲线可以用什么方法画

楼主(2013-11-07):
我想知道分割器的内部结构,凸轮曲线可以用什么方法画?

网友:
inventor里面有设计加速器,看过别人设计过,但是自己没有用过,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你会说的?

网友A:
图纸画出来不难,加工出来就不简单了,原理就是那样,但是国内就是山寨不好。别人的转速3000用20年没问题,国内的转速1500用5年就挂了。

网友:
参数化设计

网友:
只卖过分割器,没画过、、、应该有点复杂吧。国内的基本上做不了1500转的速度啊、、、台湾都不一定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画出来不难,加工出来就不简单了,原理就是那样,但是国内就是山寨不好。别人的转速3000用20年没问题, ...

你有知道国内现在哪家做到每分钟1500转速吗???

网友(点评):
人家随便说说你也信 ^_^

网友(点评):
就随便打个比方而已..如果误导了大家那就不好意思啦

网友B:
都是别人的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空间凸轮,是用迈迪零件库画的
挺方便的,但往深了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别人的

我卖这个的,转速这个行情还是知道点滴。不知那凸轮外挂程序是自己编的还是网上可下载的、、

网友(点评):
那凸轮外挂程序这个就真的不晓得咯。之前有问过三共要求转速1000~1500,他们就不保证寿命;用循环油润滑的三共弧面凸轮是可以达到2000以上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画出来不难,加工出来就不简单了,原理就是那样,但是国内就是山寨不好。别人的转速3000用20年没问题, ...

我用caxa画的图,但是不能画出凸轮的投影正旋曲线,然后进出的曲线画不出来。我的QQ859098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