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螺钉螺柱的最小拉力载荷和保证载荷如何理解

楼主(2013-11-07):
GB/T3098.1-2000中所示螺栓螺钉螺柱的最小拉力载荷和保证载荷如何理解,在选用他们时,如何利用该标准

网友A:
由标准中的计算公式,最小拉力载荷等于螺栓有效面积乘以抗拉强度西格玛bmin,即螺栓拉断时的载荷,而保证载荷的公式是有效面积乘以保证应力,而保证应力=屈服应力X0.9几,所以保证载荷是螺栓正常工作时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即保证在这个载荷下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那意思是 应以保证载荷为准,进行受力计算和选用?

网友(2018-11-13):
引用 网友A:
由标准中的计算公式,最小拉力载荷等于螺栓有效面积乘以抗拉强度西格玛bmin,即螺栓拉断时的载荷,而保证载 ...

0.9几,到底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