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的进出油口连有一个孔如图,不知有什么用处

楼主(2013-11-07):
本人学生,实习期间拆斜盘式轴向柱塞泵,壳体2(如图)上有两个空分别与进出油口相通,而壳体1(如图)相应位置却没有,不知道有何用处,求前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泵头不是圆法兰而是倒夌形两个螺栓对吧?

网友:
你拆的应该是手动变量柱塞泵。
变量柱塞泵有多种类型。除手动变量外,还有恒功率、恒压力等等。这些类型的泵,都从高压腔引入高压油驱动相应机构动作达到所需功能,而这些机构的泄漏油液必须归零。这样图片中的两个孔就必须要有了。
泵采用了积木式设计。同一规格的泵在基础部件之外,安装不同附件即可得到不同功能。基础部件的零件,所有类型的泵都从一张图纸做出来。手动泵是最基础的一种,所以才出现多出两个没有使用的孔。

网友:
看到被塞掉的孔基本就2个结果:一曰工艺孔,二曰打错了~

网友:
工艺孔或者标记孔,装配时对证进出油孔。

网友:
工艺孔或者装配孔,装配时对正进出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头不是圆法兰而是倒夌形两个螺栓对吧?

是啊

网友:
这是消防救援起重机、多联泵外接上的等等等等……不解释。

网友(2014-06-07):
这两个是定位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