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时如何选择下模具

楼主(2013-11-07):
  折弯时有没有标准  多少板材的厚度 选择多大的下模V型槽? 还有如何选择上模  有什么要求 和标准, 刚入门 不懂 请教一下

网友A:
一般下模槽宽是板厚的8~10倍。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是6-10..主要看板厚。0.6的用4MM就够了。。3.0的,就要选上限30MM 的。。

网友(点评):
恩,这个都是经验值,和床子性能、设计要求等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下模槽宽是板厚的8~10倍。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折弯设备侧面一般都有一个表,貌似可以参考
一般我们选择同2楼

网友: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参数是下模口的宽度。由于考虑到折弯效果和模具强度,不同厚度的材料所需要的模口宽度存在一个最小值。小于该数值时,会出现折弯不到位或损坏模具的问题。一般来说,最小模口宽度和材料厚度的关系为:模宽等于材料厚度乘以6。楼主有需要的话我有资料可以传给你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