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组合式空调的,由于电磁阀经常闭合不了,老漏水

楼主(2013-11-07):
各位大侠帮忙看下,我们是做组合式空调的,由于电磁阀经常闭合不了,老漏水,现在做一初步方案代替电磁阀(成本也减少了),图示1为6W电机,转速45R/MIN,2为金属软管DN50,3为钢丝绳,4为复位弹簧,水箱与机组法兰连接,根据机组内外液面高差原理,动作如下:
1.电机正转,钢丝绳拉动软管至90度位置,电机旁有行程开关,软管接触开关,电机停止;
2.全程PLC控制,设定6天后电机自动反转开始,在复位弹簧回弹力作用下,软管复位,污水排出。
  目前只是个初步方案,不知道可否实现动作,因本人资历浅薄,希望各位大侠提提意见,电磁排污阀因为水质问题(污水里面有小沙粒,不能完全闭合,经常漏水),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先加过滤网试试:)

网友:
...为啥看着这么不靠谱呢?考虑到软管硬化问题,即便不考虑泄露,你这系统时间长了,弹簧也很难复位的。。。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这系统究竟想晚上怎样一套工序。

网友:
有杂质当然是先过滤

网友:
系统可靠性待认证,弹簧和金属软管的使用寿命,电机防护等级等。可以尝试采用气动管夹阀。

楼主:
首先:不考虑加装过滤网,因为想用这套装置代替电磁排污阀,软管是金属软管,折弯后回复性很好,电机防护等级IP44,况且排污周期一年20多次,主要想法是利用此系统周期性的排污,关于结构部分是否可行,复位弹簧位置怎样布置?动作可否实现?望各位多多指导。

网友:
金属软管的动作也许不会是你想象中的   还有  你既然都用到电机了  那还不如在管口加装一个机械式阀门(如蝶阀……)  再用电控制阀门(方式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