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皮带轮上面安装内六角螺钉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3-11-07):
今天在总装车间看到安装的皮带轮不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问了一下我师傅,我师傅和我说了很久,可是由于没看到实物不是很了解,所以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机输出是一个有锥度的轴,接着通过平键安装皮带轮,我师傅是说内六角螺钉是压紧皮带轮与输出轴配合,使之结合更加紧密。

网友:
我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A:
这个是骑缝螺丁,作用是防松的。

网友(点评):
可以详细一点嘛,不是很了解,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刚刚查了资料,应该不是骑缝螺钉的,因为电机输出轴是一根心轴,怎么钻孔攻丝呢?不懂,请大侠继续回帖帮助!谢谢!

网友(点评):
这是涨紧套或称涨套

网友(点评):
骑缝螺钉。。。。你见过谁家打一整圈的骑缝螺钉啊。这个是锥度涨紧套,螺栓拧紧后轴和轮涨紧,要是松开的话将4个白色螺栓换成长一点的可以将套顶出

网友:
这有什么,键只是固定径向不旋转,轴向移动不就用螺钉固定吗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个应该是固定轴向移动的,但是不了解具体是这么做到的,同时电机输出轴好像是一个有锥度的轴。

网友:
应该是 免键轴衬 吧。

网友(点评):
刚刚百度,这个可能是正解,明天继续去问问师傅,谢谢回帖!学习了!

网友(点评):
免键轴衬是一种靠摩擦联接的工具,它将螺栓连接的紧固力通过锥面转换为对内径侧面的表面压力。有标准件 也可定做非标规格。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面键轴衬可锥形涨紧套是一个意思,看外观像是那玩意儿,电机轴没必要是锥形的吧?如果可以拆,最好拆一次,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
涨紧套吧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这个哈,我们常用到一般用轴与轮的紧固,自己拆拆就知道是啥东西了哈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这个哈,我们常用到一般用轴与轮的紧固,自己拆拆就知道是啥东西了哈

网友(点评):
是涨套,但为什么他又加工了键槽了,是不是有点多余,要不就是旧设备,键经常受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骑缝螺丁,作用是防松的。

上这样的螺丁,免去了轴头上的一节螺纹,少装两个圆螺母,及防松保险,装这种骑缝螺丝所起的作用比装两圆螺母就好得多,不会因为保险断掉而圆螺母松动,引起轴与皮带轮之间配合松动,时间久了会跑内圆。这个是多重保险,应用在有正反转并且瞬间启动时的扭距比较大的场合。

网友:
是胀套联接么?希望楼主明天给个下文。

网友:
涨紧作用哇

网友:
这是涨紧套或称涨套或称免键轴衬

网友:
胀套,标准件。

网友:
应该是免键轴衬
有个疑问,按照这个原理,应该可以同时满足轴向和周向固定吧?

网友:
还有个疑问,想看看这个皮带轮的孔结构,怎么和免键轴衬配的

网友:
胀紧套的一种,这个电机输出是一个有锥度的轴,主要起到紧密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种内孔无锥度的轴承紧定套,常见的用于轴承固定,主要作用是可以在一根光轴上任意位置固定,减少因为安装零件数量多而产生的台阶,造成尾端的尺寸变小,同时安装拆卸都方便。
紧定套和胀紧套是同样的原理
紧定套是外圆是锥体,内孔是圆柱体。利用紧定套而把外体固定轴。如轴承紧定套:用于轴承自由定位用。
而胀紧套却向反:内孔是锥体,外圆是圆柱体。利用胀紧而把内轴固定死。如膨胀螺丝。

网友:
如果是“免键轴衬”,应该没有键槽。如果是下面的TB锥套,但图片上又有不少螺钉,且不是骑缝螺钉。真有点难判断。

DIN Taper Bore Bushings  欧标/ISO标准TB锥套。

免键衬套

网友:
锥套连接

网友:
应该是涨紧套吧

网友:
查一下Z型涨套,,,,

网友:
就是涨紧套嘛,无键连接

网友:
应该是涨紧套

网友:
这是个胀紧套好不,肯定要有内六角螺丝调节的啦。

网友:
这是欧美标准的皮带轮,也称锥套皮带轮,这几年在国内也开始流行,确实是好东西,使加工和装配变得简单了很多,但有一点成本太大。http://baike.baidu.com/link?url=8V2izjGLR9SAL91zLBtkDicFwUNBtDZnJsF5wJ03OjQkFKGPuhDLNOrN9i6LKPd68aJgWXVESWnAw8FiuiALS_

网友:
应当是涨紧套。

网友:
   应该是个胀紧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骑缝螺丁,作用是防松的。

是专用的涨紧套,没错,我们公司绝大部分都是用这种,内外套有锥度联结,黑色螺栓交替旋旋紧就能保证将带轮等圆形零件同心地固定在轴上,只是我们一般不另外加平键,这个涨紧套本身就能传递转矩,白色的螺栓是用来松开涨紧套的,先旋松黑色螺栓,再压紧白色的就松开轴了,

网友:
免键轴衬,是一种标件!

网友:
起固定作用,也防松,

网友:
皮带轮内孔安装方式楼主有没有看到?

网友:
看看这个或许就有些明白了;

网友:
应该是张紧套吧!

网友:
这个是锁紧轴和皮带盘的,

网友:
晕,这就是一普通的涨紧套啊

网友:
应该是涨套,我以前也这么用过,不过要是受到的扭转力大的话应该不能只用涨套,里面锥面上是不是还有键啊?

网友:
胀紧套,方便拆装的!!!

网友:
应该是胀紧套吧,可以传递很大的扭矩,可以不用键之类的了

网友:
建议把问题部分圈起来 便于大家分析呀

网友:
锥套,内六角是松紧用的

网友:
是的; N* ]7 I" W$ a; @" N

网友:
免键轴衬

网友:
应该起消除间隙,轴向定位的作用

网友:
就是锥形轴套,便于调整主从动带轮的对中,轴套做成开口状,在螺丝的压紧下由于外表面锥形的收缩使轴套与轴之间形成紧配。

网友:
....这个是免键衬套,工作2年的应该知晓

网友:
很多专业名词都没听说过啊

网友:
应该是涨紧套之类的

网友:
压涨紧套用的

网友:
应该是锥面涨紧套,上面的黑的和镀锌的螺钉都是锁紧涨紧螺钉,不过要拆卸的时候就要把所有螺钉都松掉,其中镀锌的螺钉要拆掉然后用大一号的螺钉旋入外套顶内套脱离。好处:1,无键配合不损伤轴强度;2,毂上槽位可与轴任意调整位置;3,锥面自锁涨紧贴合面大受力均匀(与轴向键向比较)。

网友:
有胀紧套的。

网友:
这个我实习时再车间也见过,是不是约束轴向移动,但是很少有这样用锥度来连接的,是不是那个跟轴连接的套也是锥度的,两者互相配合,然后用螺钉紧固来防止轴向窜动啊。

网友(2020-12-01):
图片拍的太烂了,重发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