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板SW上哪里找动画功能?

楼主(2013-11-07):
按照教程上的提示找不到animator插件,是不是我的教程过时了,大神们求指导!

网友:
我自带教程有时候都找不到按钮,感觉菜单做的没有creo好

寂静天花板 -1 说你如猪蠢,都侮辱了猪

网友:
应该在左下角就有吧

网友:
插件里勾选 solidworks motion ,然后在左下角 运动算例有了

网友:
早就改名了,改成“运动算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