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文件的图标怎么变成别的软件的图标?谢谢!

楼主(2013-11-07):
(图片)

网友:
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估记是桌面的图标被某个软件自动设置了吧。

网友:
右键点图标-〉属性-〉快捷方式一项-〉更改图标-〉选择你需要的图标形式。
这个选择可以是原始指定的SW内的图标库,也可以更改路径选择其他的。

网友(点评):
我重新选择了一下打开程序,也能没有改过来。试试你的办法!谢谢!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我也刚学

网友:
图标是可以自定义设置的,也可能中毒导致

网友(点评):
杀毒没杀掉!

网友:
我的有的也是

网友:
偶尔会遇到,但对文件本身没有影响。重新打开保存又恢复了。可能是系统内部紊乱了吧,内分泌失调,哈哈。

网友:
这也有可能是木马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修改了某些属性或者系统的漏洞问题。